推油门会出现动力下降啊。是电调的电压不够吗?

楼主(2008-12-16):
推油门会出现动力下降啊。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1电池不好
2油门螺距设置不好

楼主:
电池别人用的时候很暴。我用就像老太婆
油门和螺距的曲线设置都是找老鸟设的。以前也能飞的。应该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A:
这是正常情况,增加的负载,动力当然会下降
加点斜盘混控量
现学现卖,呵呵,浪人老枪教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正常情况,增加的负载,动力当然会下降
加点斜盘混控量
现学现卖,呵呵,浪人老枪教我的

怎么设啊?我用6EX 控的。

网友:
换个电池也一样的话,可以换个电调试一下

网友:
还是查螺距:飞机维修过,尤其更换过大浆一定要差螺距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