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大飞机前zjjyjly ,马头等等老师傅们指导下技术

楼主(2008-12-16):
小弟我对航模从小就喜欢,最近2个月才无意看到这论坛,心理那个激动无法表达
慢慢学习后做了2架微风,第一架飞了50秒 第2架飞了30秒.飞行技术不好.
最近搞到一块700X600X300的泡沫看到个客机的图纸算下做机身差不多.
有了想法就想行动,所以请老师们指导下把它做出来.
图纸不会上传我把网址写上来.

http://www.profili2.com/eng/plans.asp
是最下面的那个下载下来是CAD图纸
想用zjjyjly 的A380的方法做(泡沫机身,KT机翼)
老师们指导下制作时要注意那些,动力等怎么配

网友:
动力上可能都差不多的,机翼这么长可能需要里面加碳纤杆加强下

网友:
上大飞机, 都不来问问我, 算了, 我闪....

网友:
好BH的灰机

网友A:
LZ..微风都没掌握好..这么快想做飞机了..

支持..努力..期待您的作品哇..

楼主:
今天电脑电源买回家了,

楼主:
好多线啊,不知道接那2个线出来

做热切割

网友:
在模型中国回复过了您了,这里的人对我不是很熟

网友:
用万用表量一下,12v的可以用,参考《航空模型》杂志第9、10、11期的泡沫加工文章,有详解

网友:
新手买个模拟器练着,再上翼龙吧.动不动就做,真的不太好成功

楼主:
喜欢制作震撼的大机,我的飞行技术是应该提高下.

现在关键问题是这么大的飞机没地方放,还有找不到好的场地飞
一切都在准备中,就等老婆经济应许了...哈哈

楼主:
开工之时我会用数码相机记录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微风都没掌握好..这么快想做飞机了..

支持..努力..期待您的作品哇..

微风鸡头重新修下继续练习飞行技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做热切割

如果是原来P3以前的电源,直接用硬盘线黑色和黄色的12V,如果吉他弦短就用黑色和红色的5V,要试验才知道。5V的电流承受力大些。
如果是新电源就要将蓝(紫?绿?不记得了)色和黑色的短路才能启动。

很少拆电源,不知道上面说的颜色记对没有。

不过我不用电脑电源,我用一个小型变压器,直接用交流,最好是多次级那总,可以方便变换电压。电源一级固定,一级用鳄鱼夹,方便调节电热丝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原来P3以前的电源,直接用硬盘线黑色和黄色的12V,如果吉他弦短就用黑色和红色的5V,要试验才知道。5V的电流承受力大些。
如果是新电源就要将蓝(紫?绿?不记得了)色和黑色的短路才能启动。

很少拆电源 ...

两位师傅的指导,我 很感激
我买的是电炉丝,也不知道到是多少W.试试再说

网友:
回复 网友C:

估计12V小了,不过在我看来用热切割的时间很少,就一把美工刀几盒刀片就可以了,要大胆动手,我觉得雕琢比画画容易得多,做到先胸有成竹,少下刀、多观察,很容易做的。

网友:
电脑电源里面那个最大的插头上所有黑色的都是地线, 黄色的+12V的,红色的是+5V的。
启动电源要用一个100欧左右的电阻短接绿色和灰色线(黑色也可)。如果不用电阻,用导向直接短接也会启动但一放开就马上关闭,若是一直短接则过一会它会自动关闭。

用电炉丝那个电压不够,因为12V只能支持比较短(大约50CM)的电炉丝发热,可能不够切割长度。用24V比较合适,但电脑电源明显没有那么高电压。
功率实际意义不大,500~1000W的电炉丝都可以,主要受到你的电源的电流强度的制约(比如电脑电源12V的为5A,那么可以驱动1000W的电炉丝,实际可以带动2000~1500W的进行切割)。

截取的长度可以这样计算: 你的电源电压÷220 X 电炉丝的原始长度 X2
调节长度保持电炉丝能较快熔化泡沫即可,此时电炉丝的颜色不应该发红,保持在基本看不到光的情况就可以了。

我用过电炉丝,感觉对于12V电压来说可用长度太短了,建议用吉他2弦吧(我没用过,但看别人那么说比较好)。

网友:
那个B-36和平保卫者要6个发动机啊。。。是要做它吗?

网友:
绿色黑色短路就可以启动电源.切割丝我也用的电路丝,大约50cm,搭配5V供电还成.

楼主:
谢谢前辈门指点

 这段时间我老婆和我妈闹矛盾,暂时没心思搞飞机,哎女人呐都是小心眼......麻烦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段时间我老婆和我妈闹矛盾,暂时没心思搞飞机,哎女人呐都是小心眼......麻烦啊..............

同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