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EPP15倍和30倍的选择

楼主(2008-12-16):
有说15倍好,密度大,更耐摔,有说30倍好的。迷惑中,请大家指点下,谢谢

网友:
不懂,同问!
另:什么叫15倍?30倍?

楼主:
是发泡倍数。倍数越大,密度越小

网友:
15倍的比30倍的重一倍,但硬度高,在需要硬一点的地方选择15倍,如翼面,当然也可以用30倍+碳纤起到加强强度的作用。

楼主:
谢谢4楼的热心解答

网友:
我也说两句

一般也按密度,目前的密度有30,40,50,60的几种,密度越大,越容易硬,越容易断。我都进行过试验。他们的单位是g/L,到60g/l的密度就像比木头软点,非常硬。我也见过日本的一种,像砖头一样硬。关于倍数15,30,是指发泡倍数。15P对应的是60,30P对应的是30。

网友:
Epp是发泡聚丙烯珠粒的简称

Epp是发泡聚丙烯珠粒的简称,一种由聚丙烯、成核剂、发泡剂和辅助添加剂生产出来的闭孔发泡球体,直径约3-5mm ,密度为14-60kg/m3,

网友:
Epp是发泡聚丙烯珠粒的简称

网友:
建材市场没卖.....

网友:
一般建材市场没有的

一般建材市场没有的

网友:
北京哪有卖EPP材料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