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万能表怎么算准呢?

楼主(2008-12-16):
今天去电子市场闲逛,买了台万能表回来,30块的便宜货,只测了干电池的电压,标注是1.5V的那种,可表显怎么是1.679呢?是不是表不准啊,还是怎么回事?
买的时候老板推荐另一个功能完全相同的胜利牌(VICTOR)要我45,我不确定这个牌子的好坏,所以没有买,大家知道这个牌子吗?英文不一定对,没记清!

网友:
应该是 30元的垃圾不准!

胜利牌(VICTOR) 45 比较划算!建议去更换+15换 胜利

网友:
新的干电池应该是1.60v吧 我的25快测出来就这样的
测锂电很准 充满都是4.20

网友A:
30块的万用表???

网友:
干电池新的有这个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块的万用表???

便宜了还是贵了?
我现在常用的万用表之一是12元买的。
新的。不是二手的。

是杂牌的830数字表,ad是牛屎封装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了,我的好像就是什么什么830的数显,30还贵了看来!

网友:
10几元的830B近几年用了好几个,最近莫名奇妙坏了2个,
今天刚搞了3种表,优尼德(UNI-T)的.一款3又3/4的交直流钳形表,一款3又3/4和3又1/2的普通表.
对比了下,,
感觉3又3/4的UN203交直流钳形表比较好用,可以手动和自动调节量程,但体形大些且比较贵200多,
3又3/4的UN33A自动调节量程.且芯片比较新.100以内.使用非常方便可靠.
3又1/2的UN33C手动调节量程60左右.和830功能类似多个温度测量还带温度探头.质量比830好多了.
这3种表都是公司的电气总工推荐的高性价比的.
胜利(VICTOR)的也很好但贵些.

网友:
几十元的万用表一般精度都是在0.5~1%这样
就算是0.5%精度,测单节4V的LI电池电压,误差最大也有20mv。如果是1%精度的,误差就更厉害了。

网友:
UN33正再用,精度一般。和朋友700多的表对了下,差别0.02左右

网友:
胜利的9806+不错,上次买的时候确定了优利德和胜利两个牌子,结果到优利德那里拿三个同样的表测同一电压偏差比较大。基本最后一位废了。胜利的表比较一致,最后一位查2-3个字。

网友:
到底哪真好?

网友:
胜利和优利德都是不错的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