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spektrumDX6I的电位器容易坏??是这样的嘛?

楼主(2008-12-17):
听说spektrumDX6I的电位器容易坏??是这样的嘛?

网友:
没听说过

网友:
论坛里有报!DX6和DX7的电位器都不一样!有帖子比较过!

网友A:
不是坏 就是跳舵而已 有时跳有时不跳 没有esky跳舵厉害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51412

没有结论说哪个好,dx6i 和 dsx9 的电位器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坏 就是跳舵而已 有时跳有时不跳 没有esky跳舵厉害

要抖舵??
那不是什么好遥控器哦!!!!
性能都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坏 就是跳舵而已 有时跳有时不跳 没有esky跳舵厉害

是道听途说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亲身体会加和别的dx6i模友讨论原来他们的也跳舵  还有dx6i的电位器只是外表看起来像dsx9的 其实不一样 我倒是觉得更像esky的 传言esky代工的有这个可能,made in china 除了esky还有谁来做呢。不过总体来说还是个好控对得起价格 动手能力强的可以买来DIY一下换个电位器 60度 5K阻值的。。。比较少有地方卖,,天地飞算一家 能不能买到看你本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