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高手会改摇控器

楼主(2008-12-17):
有哪位朋友试过把0406A摇控器上锁尾专用的那个开关换成能控制多一个
舵机
的开关吗?
比如做成禁翼或起落架的。
说白了就是加一个能控制舵机的通道。

网友A:
不需要改阿,可以直接用啊,连到对应通道就可以控制舵机

楼主:
不是吧,我有试过,我把舵机插入那个锁尾专用的那个通道,拔动锁尾那个开关,舵机没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