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500飞3D不灵活!

楼主(2008-12-17):
9X2,十字盘(前后左右)舵量都调到了80%,副翼也不能再短了,怎么翻滚还是那么迟钝?
同样的飞机,同样的遥控,同样的配置,同样的原装碳桨怎么朋友飞3D就那么爽,我的就那么迟钝?请高手指点指点!
对了,十字盘是5245*3

网友:
同样的,我只能友情帮顶

网友A:
我的500也不太灵活,我估计有2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自己的手法问题,二是斜盘舵机,lz是否确认你朋友也使用的是524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500也不太灵活,我估计有2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自己的手法问题,二是斜盘舵机,lz是否确认你朋友也使用的是5245?

是的 ,所有设备都是一样的,飞机也是一样的,控也是一样的,连浆和副翼也是一样的,为什么状态就不一样,搞不懂了

网友B:
500配5245确实有些肉,可以尝试增加EXP,我记得我开始用5245时 EXP 至少在 +50。

我换用 9650换9257齿轮好很多,另外现在用 DS510也可以。

网友B:
还有,你朋友的500,你亲自飞过吗?手法其实最重要了。

楼主:
还有,他的舵量是65%,我的是80%,我的副翼上的比他短,种种条件证明按道理我该比他灵活,好奇怪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你朋友的500,你亲自飞过吗?手法其实最重要了。

没有飞过,但是我翻滚都是满舵,20米外一个后翻完成后基本上飞机就在面前几米了

网友A:
后翻要10多米的幅度也太大了,我的后翻大约能控制在5~6米的幅度,就这样我还觉得我的500太迟钝

网友A:
引用 网友B:
500配5245确实有些肉,可以尝试增加EXP,我记得我开始用5245时 EXP 至少在 +50。

我换用 9650换9257齿轮好很多,另外现在用 DS510也可以。

9650换9257的齿轮有什么好处?直接用9650不行吗?我本来打算开年了给500更换965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翻要10多米的幅度也太大了,我的后翻大约能控制在5~6米的幅度,就这样我还觉得我的500太迟钝

其实后翻的幅度和灵活性关系不大,还是主要靠螺距控制。无论是灵活还是肉的飞机,应该都可以做到定点翻的(翻转时,以旋翼头为中心基本不跑)。区别是翻转的速度而不是幅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9650换9257的齿轮有什么好处?直接用9650不行吗?我本来打算开年了给500更换9650的

好处很多:
1、换了齿轮,速度和9257一样,其实会比9257还快,因为工作在 6V
2、和9257比,可以稳定工作6V。不担心烧掉,虽说有人用9257工作在6V好像也没事,但是毕竟不保险。

注: 个人感觉9650还是有些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处很多:
1、换了齿轮,速度和9257一样,其实会比9257还快,因为工作在 6V
2、和9257比,可以稳定工作6V。不担心烧掉,虽说有人用9257工作在6V好像也没事,但是毕竟不保险。

注: 个人感觉9650还是有些 ...

换了齿轮后,速度可能和9257一样,但是相应的扭力也变小了,这个您考虑过没有?9257起是万全可以稳定工作在6v下的(至少是5.5v没问题)如果只考虑到速度而不考虑扭力的话,直接上9257应该更好,但是我对9257的扭力比较不放心。。。。。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前翻能保持原地吗?如果能那么后翻十几米就是手法问题了。
我用的也是5245,前翻可保持原地,后翻有时也会向后跑好几米,后翻时负螺距要打得早,但不能过大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了齿轮后,速度可能和9257一样,但是相应的扭力也变小了,这个您考虑过没有?9257起是万全可以稳定工作在6v下的(至少是5.5v没问题)如果只考虑到速度而不考虑扭力的话,直接上9257应该更好,但是我对9257的扭力 ...

我用了4个9650在飞500(其实是泰世425,没办法那边几乎没有交流),尾巴是颗9650改了9257齿,配合的是PG800锁的还是很不错的,刷锅,飓风,定点翻滚都没有问题。目前还是比较放心这个用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处很多:
1、换了齿轮,速度和9257一样,其实会比9257还快,因为工作在 6V
2、和9257比,可以稳定工作6V。不担心烧掉,虽说有人用9257工作在6V好像也没事,但是毕竟不保险。

注: 个人感觉9650还是有些 ...

看来原配510 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A:
我打算把5245换成9650(扭力高,速度也算比较快了,而且futaba的东西基本上不虚标,棒子的东西虚标的利害,用怕了)

网友:
我喜欢柔柔的3D,所以竟然把5245换成85MG了,就是想放慢速度。。后来才发现其实并不在于舵机,基本也不在于EXP,转速和手法才是第一位的!

现在85MG在手上也像5245一样灵活,比450灵活很多。。

网友D:
500不灵活有几个原因:

1。十字盘混控量没有设到可设定的极限(很重要)

2。舵机速度

3。大桨的效率

4。电池的爆发力

说到这里,提供一个信息,我上周飞500,第一块电池也是飞的超级肉

后来想到,由于现在是冬天,电池在使用前需要预热一下,我把电池放在车厢里

开空调热风吹30分钟后再飞,马上就生龙活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飞过,但是我翻滚都是满舵,20米外一个后翻完成后基本上飞机就在面前几米了

你这是手法问题,当你拉升降舵的时候,正螺距保持的时间长了,从正螺距到负螺距的速度又慢了相当于做了一个彩虹,还是多练习模拟器,找一下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D:
500不灵活有几个原因:

1。十字盘混控量没有设到可设定的极限(很重要)

2。舵机速度

3。大桨的效率

4。电池的爆发力

说到这里,提供一个信息,我上周飞500,第一块电池也是飞的超级肉

后来想到, ...

补充一点:飞机机械部分的柔顺度,用手弹副翼钢丝, 应该能弹好几个来回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打算把5245换成9650(扭力高,速度也算比较快了,而且futaba的东西基本上不虚标,棒子的东西虚标的利害,用怕了)

根据我的实际比较,原装9650明显要比更换 9257齿轮后慢。速度差异还是比较明显的。

更换9257齿轮后,扭力理论上确实要小一些,但是实飞却没有感觉。说实话我一直不知道扭力不够是什么感觉,或许没碰到过吧。但是速度差异很容易感觉到。

就我个人喜欢快的舵机,越快越舒服,最好是 0.0000000000000秒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500不灵活有几个原因:

1。十字盘混控量没有设到可设定的极限(很重要)

2。舵机速度

3。大桨的效率

4。电池的爆发力

说到这里,提供一个信息,我上周飞500,第一块电池也是飞的超级肉

后来想到, ...

感谢tomey的指点,目前我的500确实没有把十字盘混控调到极限值,因为之前看bob调整450se的录像里面说十字盘的混控尽量不要调到超过6度,所以我的450se和500都没有调到极限值,看来除了更换舵机外,还要重新调整混控

网友:
把副翼放到 最长的 地方
副翼长短 和重量 是要和大桨配合的
副翼短 大舵就会慢 小舵就快
副翼长 大舵快     小舵慢
需要找一个 线性的过度
但是这样的配合是根据 自己的习惯来调的
行程量 不一定要用到 最大的
主要还是手法问题
和舵机快慢 关系不大
当然转速越高 越好了

网友:
让朋友飞飞你的飞机试试不就知道是不是JJ的问题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根据我的实际比较,原装9650明显要比更换 9257齿轮后慢。速度差异还是比较明显的。

更换9257齿轮后,扭力理论上确实要小一些,但是实飞却没有感觉。说实话我一直不知道扭力不够是什么感觉,或许没碰到过吧。 ...

你可以换个控试试,我原来用FF9飞,后来用DX7飞了段时间,FF9不会飞了,明显慢了半拍子,原来以为是146IP不行,后来换了319还是一样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所有设备都是一样的,飞机也是一样的,控也是一样的,连浆和副翼也是一样的,为什么状态就不一样,搞不懂了

设备是有参数的,所有参数都一样吗?控里面可调的东西太多了

楼主:
这么多朋友关心这个话题,学习了,再仔细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可以换个控试试,我原来用FF9飞,后来用DX7飞了段时间,FF9不会飞了,明显慢了半拍子,原来以为是146IP不行,后来换了319还是一样慢。

2.4g的控反映速度确实比pcm的要快,现在我也老觉得飞机的反映慢手上的动作一步,不过要我把设备全部升级到2.4g投入太大,只能以后再考虑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EXP用正值看看

网友:
要朋友试下你的500就知道了

楼主:
OK了,看了各位的回帖,总结了一下,细调了一下EXP,现在比250还灵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