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配马达

楼主(2008-12-17):
我是新手,计划买台WING450,大家说配什么马达好呢?一个马达的使用时间大概多长?如果很长的话那直接上好的应该没问题吧~
PS:在
模拟器
上已经暴力飞行,悬停,倒飞没问题,可是从来没碰过真机
漏了电调,大家补充说下电调的选择,谢谢

网友A:
维英没有原配马达吗,要暴力,冰封雷电、蝎子星之类3800KV足够暴力。
一般来讲马达的寿命还是比较长的。坏的话,可以换轴。
电调好盈40A吧。

楼主:
wing 原配马达好吗?是多少KV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