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组的3S电池充不进电怎么办!!!

楼主(2008-12-17):
电池是刚刚在淘宝买的,是摸友推荐的,我做控电用。不接控电压有12V,但接在控上后开开关就才2V,接在0851上红灯和绿灯同时闪烁,我不明白是什么地方出咯问题,望高手们指点,谢谢!!!

3.7V1200mAH聚合物锂电池

3.7V1200mAH聚合物锂电池

这是连接的图纸

这是连接的图纸

也就是按照这个图接的线路

也就是按照这个图接的线路

网友:
内阻太大了吧。

网友:
建议楼主把三块电池先单个冲到3.2V以上,然后在串起来。不冲电的原因可能是其中某片的电压过低,冲电器检查不到。

网友:
 根据你描述的:“接在0851上红灯和绿灯同时闪烁”,应该是你的线序接错了,你的那个接线图没错,但是平衡头有正反,呵呵,注意检查一下,是不是搞反了

网友:
有可能电芯就是废的

网友:
锂电过放还有救吗?

我11.1V1200mah锂电现在充不进电,平衡充老跳绿灯,电池只有不到3v,请高手指点有没有救!

网友:
线序错了。
是一负加三正。
要严格按照,平衡充的每个接头的正负定义和顺序来。

我昨天刚刚把坏了的3S修复为了2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