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 V4问题

楼主(2008-12-17):
推油门只有一个旋翼转.如果解除混控的话两个又都转了.是JJ坏了还是控坏了?

网友A:
接受和控是什么

楼主:
原厂的控和接收.

楼主:
才飞了一块电啊

网友B:
原厂的控和接收你怎么解除混控的啊,

楼主:
控上面有个键可以拨动解除混控的

网友A:
JJ应该没问题吧. 怀疑4和1的

楼主:
原配控是日本手的.超级不习惯.自己改美国手的时候电位器给我五马分尸了.已经买了新控.如果还是只有一个桨转的话就是4IN1问题了

楼主:
新控到手晶体插上去一试.....好了.是控坏了,估计是我换手的时候给弄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