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电调很热 ,马达和大齿的间隔正常, 皮带也不是很紧。是哪的问题呀?

楼主(2008-12-17):
2200mha 20c 的电池 在用30A好盈电调的 450机上 只能飞8分钟左右。感觉有点少啊。
而且飞完后电调和电机很热,俺只好在电调上加了个CPU用的散热片。是不是哪里有问题啊?

网友:
 等高手回答 俺先抢个草墩座下 嘎嘎

网友:
我的用原配电机电调 用了几种2200毫安 20c锂电 均只能飞个8分钟 感觉GL电机电调很耗电 不知道是哪里的原因 另外声音大了点

网友:
我还以为8分钟属于正常时间。

网友:
电调小了点!450的飞机用40A的电调为宜,8分钟很正常

网友:
我的也是 而且电显也是很热

网友:
我的15C电池飞两分钟下来就是烫手的。

网友A:
我用GL原装飞几分钟电池很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GL原装飞几分钟电池很热.

我跟你的情况一样,也是450S原配的电池。现在已经不敢用了。

网友:
我一般9分钟,换了3800暴力电机。

网友:
好象,为保护电池,就飞这么多

网友:
正常悬停的话 标准20c 2200毫安电池  不应该低于10分钟  单片电压不会低于3.7v的

品质好的电池 或者电调电机不怎么费电的 悬停12分钟也很正常 以上都是在飞机良好状态下测试的

网友:
我的原厂的6分钟左右,温度不是很热。

网友:
我的DIY15C2200的,可以10分钟电池才觉的热,电调一点都不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