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JRDXS9

楼主(2008-12-17):
被雷倒了

网友:
看不到看不到

网友:
看不到图片 。。。lz估计是可以看到的

楼主:
楼上的可以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的可以看了

恩可以看了 好像刚才看了一个帖子测试的就是这款 样子是挺山寨的呵呵 看看功能了

网友:
不错啊.不知道性能怎么样?

网友:
估计辐射很厉害

网友:
我在用,感觉还不错,距离超远

网友A:
说实话,不会好。
单天线接收机,加上用普通插件的2。4g高频头,都是没法补救的硬伤。

网友:
在北京展会上有看到,操纵手感不是一般的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不会好。
单天线接收机,加上用普通插件的2。4g高频头,都是没法补救的硬伤。

其实双天线的,哪个是两根400欧姆阻抗的普通电线。单天线的是同轴剥皮天线。论增益,单天线未必就差。我看过nrf2401的典型应用,双天线的更简单,器件更少。做单天线的其实成本更高。

网友A:
对用在遥控模型上的2.4g接手机来说,更重要的是要确保在各个方向都能“看”见发射机的信号。看不到发射机信号的接收机啥也干不了不是。

单天线当处于信号盲区时,接收机就彻底瞎了,而盲区的存在不论距离远近是不可避免的。这和没有专业控厂家会用高增益天线是一个道理,用双天线也是为了尽量避免盲区。

去看看其他厂家的产品就知道了,如果省掉第二根天线而又不影响性能,别人早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用在遥控模型上的2.4g接手机来说,更重要的是要确保在各个方向都能“看”见发射机的信号。看不到发射机信号的接收机啥也干不了不是。

单天线当处于信号盲区时,接收机就彻底瞎了,而盲区的存在不论距离远近是不 ...

言之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