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亚拓600N这个配制行吗?

楼主(2008-12-17):
配置:

主    体:亚拓600N
遥控设备:FUTABA 6EXHP
发 动 机:亚拓或OS 50级蓝头发动机
排 气 管:亚拓50消音器
舵    机:FUTABA 3001 *5
陀 螺 仪:GY401
接收电池:1000毫安电池
启动设备: 启动器、启动杆、加油泵、工具包、启动电瓶

我只个新手,想买这个飞机,请多帮助.谢谢

网友:
新手?如果是新手就有我当年的风范!~一下直接上油机!~哈哈哈!~

网友:
建议控配好点,锁尾舵机采用9254,其他的马马虎虎的

楼主:
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
六通够吗?陀螺仪占两个,电源一个,三个斜盘,还要加个定速~~~

网友:
非要定速仪吗?没有也可以的,反正我没有

楼主:
我看到有卖10通道的控 我也不知道什么牌子的 价格3800多...

网友:
要是FUTABA  10通道,没那么贵的,

楼主:
这600N全套下来7880 贵吗

楼主:
那大概多少钱合适呢?

网友:
说不好,反正我那会配没那么贵,

网友:
您这价,现在配的话,除了控,别的都是好配置的了,

楼主:
你配的多少钱?

网友:
行不行和好不好是两个问题,我只说用3001来锁600的尾巴是不行的。

网友:
舵机换掉

楼主:
那你们说应该配哪种舵机呢?

网友A:
3001练悬停足够了  不过以后肯定要换的

网友:
定速仪什么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01练悬停足够了  不过以后肯定要换的

3001做倾斜盘舵机没问题,航线都没问题,但是锁尾是绝对不行的,悬停都不行。

网友B:
控还是搞个好的吧,6ex是鸡肋!

网友C:
6通控可以飞油机?

网友D:
1 401+9254
2 3001*4
3 控9X2
舵机以后再升级

网友E:
1 排气可以不用YT的,YT的好看!但是声音很脆!特别怠速声音偏高!不够闷!(我自己的就是YT,建议不要用这个!)
2 启动不要用电瓶!电瓶太大了!直接用11.1V2200毫安的理电就可以了!做个架子很方便的!启动最好买三叶带减速的!很轻巧!比瑞集轻多了!
3 遥控直接上9X2,6EX配这个不是很好!
4 价格太贵了!贵了有2000了!
5 尾跺机楼上说的对!用9254!
6 接受电容量太小了!飞不到两个起落就没电了!就算有电你敢飞吗!(我自己1800毫安也就3个起落)

网友:
7000 可以说相当贵!
舵机 尾巴最好用9254 ! 还有就是个人感觉1000 的电池有点小了 飞不爽~

网友F(2009-08-03):
锁尾的舵机要数码的才行

网友G:
3001*5绝对不行啊,尾巴肯定锁不住的,尾舵得上9253这钱不能省

网友H(2009-12-04):
那还不如买套装 现在套装才44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