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M730抖舵的问题

楼主(2008-12-17):
昨天傍晚收到了日盼夜盼的GM730和舵机等一些电子设备,工作到今早2点 ,才装在自己的GL450C空机上,谁知,装上前,试730时(俺保证绝对未让他动一下),在锁尾模式下,尾舵机不停的,嗯,嗯。。。。直响 ,换到非锁尾模式时,晕 ,尾舵机不停的抖舵,把一同收的其他的舵机都试一下,     ,还是一样,请教哪位用过730的兄弟,这正常不 ,我是第一次接触锁尾陀螺仪,搞不清楚。
先谢了

楼主:
刚问了商家

商家态度很好,只是讲他自己也未用过这种陀螺,要在明天问一下工厂, ,真是急人

网友:
有一次,陀螺仪在数字模式,可是用的模拟锁尾舵机,就会嗡嗡的响个不停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用的模拟舵机啊。比如9克。如果是。那就是这个毛病。你要把开关打到模拟舵机那上才行。

楼主:
老兄

我是辉胜9克,是放在了模拟舵机的位置啊

网友:
DS开关是在off的位置哦

楼主:
是的

DS开关是放在OFF的位置啊

网友:
我的730很好

楼主:
晕倒

难道我收到的就是万里挑一的不合格产品吗

网友:
现在的辉胜9克不知是兼容问题还是质量问题总爱抖舵,前段时间买了4个辉胜9克时不时的就抖舵,搬一下舵臂就好了  应该不是730的问题,还有LZ一定是用的天9,我也是天9加730

楼主:
我不是用天9

我是用DX6I

楼主:
还有

我是用DX6I的控,现在锁尾模式下的感度为90,非锁尾模式下感度为0(此时730的锁尾指示灯灭了),各位兄弟,我是不是要改设置啊

网友:
感度不要上的太高,730一般40开始调,非锁尾也是40

楼主:
舒服

商家同意换货 ,已在淘宝中帮我做了收货延时 ,今天早上发申通快递退了回去,这个商家的态度真好,在此表扬一下这个商家:深圳凯纳航模
只是我还得痛苦的等上几天

网友:
感度应该是65左右吧(我用的是ff9 切在锁尾模式 感度30 如果控上不支持锁尾非锁尾调整的话 就是50(0-50是非锁尾 好像)+50(锁尾的那侧总的度量)×30%=65)

网友:
晕

换舵机试了吗?

网友:
辉盛的舵机现在的容易抖舵,我的一个辉盛因总是抖舵烧掉了。
另外我用GM730带北田9g舵机,锁尾感度+20非常好!非锁尾模式感度-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