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0851充电器有问题了

楼主(2008-12-17):
接上
电池
有时候绿灯亮 能充 但是冲一会儿就暗掉 不充了 电压才3.8
有时候怎么接就是不充电 有时候又能正常冲到4.15以上
电池应该没问题的 我用lirpo可以正常冲
不知道哪里的问题哎
有高手知道吗

网友A:
是不是插头之类的接触不好啊?

网友B:
应该不是0851问题,应该是你的电池问题,可能电池里的平衡充的线有跟松了,导致有时候可以有什么检测不到,在你充电的时候是可以的,但电池一移动又不行了说明是线的接触点松开了,

网友C:
我用有问题的电池冲的时候就是这样。

楼主:
哎 新的电池啊 插在lirpo上冲每次都好的 不管怎么动都能冲
可怜的08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