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点螺距曲线的问题

楼主(2008-12-17):
请问:
十点螺距曲线的各点值是多少?
油门曲线呢?

网友A:
LZ,这得看你在什么模式下和你的飞机的具体状况,如果是在悬停模式下的话,最低点螺距-2度,油门0%;中点+5度,油门55%左右,最高点螺距+10度,油门100%,其它点拉成平滑曲线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