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停电池问题

楼主(2008-12-17):
请问:

20C / 1500mH的电池,
通常能悬停多久 ?

网友:
什么飞机?有多重?什么配置?

网友:
那要看悬什么机了。

网友:
悬停C数的影响不大,主要是容量,你这电池要看用在什么机机上了

网友:
如果用1500mah的飞450,那容量是太小了。如用来飞200或250,那电池重了一些。

楼主:
就是亚拓450, 或者GL450
大概740克左右

1500mh ...    How long  ?

网友:
五分钟左右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亚拓450, 或者GL450
大概740克左右

1500mh ...    How long  ?

悬停电流大概8A,用尽1500的话,应该可以悬11.25分钟。

1500mAH×60分钟÷8000mA=11.25分钟

楼主:
楼上的, 十分专业

佩服
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悬停电流大概8A,用尽1500的话,应该可以悬11.25分钟。

1500mAH×60分钟÷8000mA=11.25分钟

如果真的飞11.25分钟的话,估计电池会因为过放而报废!

现实世界里,飞个五六分钟足够了,

一可以保护电池,二飞太久好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