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侠,国产什么品牌直线到轨很好呢?

楼主(2008-12-17):
不能说最好吧,起码是大品牌有保障的.

网友:
ABBA        HIWIN也勉强可以

楼主:
太感谢将军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感谢将军了啊

不客气,
顺便在说两句,既然要用直线导轨,别忘了安装的台阶面要好好加工一下
车床够大件了吧,在地脚螺栓面前有面条之称。。。。。。。。-------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强调调水平了吧!

楼主:
是啊,郁闷的是磨床磨不平啊,看来只能找朋友刮铲了,可是他说只能做到2级平板那样,也不知道2级够不够平,不懂啊.
我弄了块12MM厚的45#钢板做我的615托板,磨床给贪污了1MM,也不知道平不平,准备先把铁板上抹上原子灰,然后放上615,然后等原子灰硬化了再上螺丝,也不知道可行不,郁闷.

网友:
igus得不错 就是比较贵,没看好题目  抱歉 igus不是国产的

网友:
汉江导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郁闷的是磨床磨不平啊,看来只能找朋友刮铲了,可是他说只能做到2级平板那样,也不知道2级够不够平,不懂啊.
我弄了块12MM厚的45#钢板做我的615托板,磨床给贪污了1MM,也不知道平不平,准备先把铁板上抹上原子灰,然后 ...

直线导轨安装面差不多0.02~0.01的直线、平面度就足够了。
平不平叫你的钳工朋友用平尺或长刀尺靠一下就知道了,不过我感觉应该差不多了
车床调水平(用框式水平仪)可以垫铜皮,原子灰我就不知道行不行了。

楼主:
感谢感谢
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