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指教下600NP熄火降落螺距设置

楼主(2008-12-17):
小弟想开始练习熄火降落,请高手赐教,谢谢拉

网友:
負5至6...正10至12度..我是600N

网友:
我是 -6 ~ +12 拉成一直線

初期要練熄火降落
我是把油門怠速提高到20~30%
可以避免因主旋翼過低而摔機

供參考

网友:
我是設置跟IDE 2  3D花式 同樣 -12 +12..就.憑感覺拉機子下來啦....反正600槳的動力超好...隨便玩都能漂亮的熄火降落..

网友:
HOLD模式,螺矩从0至10就够了

网友:
正负螺距一致,是3D熄火降落的设定方法,尝试0°熄火的快乐你会受益匪浅!
0    =-12°
50  =0°
100=12°

网友:
600的熄火降落能力是很强的,我已经被迫几次熄火降落了, 每次都像主动一样, 得心应手,根本不用付螺矩,0——10度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