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棉的切割!

楼主(2008-12-17):
各位高手:
问一个问题,你们电直铝箱里的海棉是如何切割的?
是用美工刀还是用电热丝?
还有啥高招吗?
希望支招,谢谢!

网友A:
用电热丝

网友B:
用调压器加细铁丝就行/我一直这么干.还可干泡目

网友C:
电热丝了

网友D:
前久去买海绵,看到他们加工的床象带锯,但锯条不带齿,是很薄的刀片。

网友E:
小心 有个KTV不小心失火,死了很多人,就是海棉燃烧产生的气体有剧毒,闻者不怎么样就能致人于死的,小心小心再小心。

网友F:
偶用电热丝转个R,功率电压自定,想怎么港就怎么割,是臭点,到露天操作没事,割后洗干净,凉干后再染色就行

网友G:
我买海绵的时候,老板是用一根钢锯条刀(把锯齿的两面磨薄---磨掉两面的“料”)切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