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合一充电连线的制作方法!!!

楼主(2008-12-17):
有时要充电是一只电池,有时又要是两只电池一起充,连线要换来换去,麻烦的很!
现在有时间了,就来无中生有一根。:loveliness: 一起来做吧!

准备材料3个4mm金插,7s插一个,4s插一双,电线若干,热缩管一段!:funk:

先把插针拔出焊上电线,焊7根就行!差一根?在下面!

特殊的一根!

完成!

组装平衡插头,左边黑线是两根!(注意)其中一根是用来插充电器的负极的(黑)。

另一个平衡插。这个却是红线双根(正极)留出,用来连接充电器正极。

下面来做另一头的7s平衡插头。先焊上.....这边不是针了!:loveliness:

金插也顺便焊上了。

开始组装!

热缩管,一会就用到。

先套上一小段热缩管,作用是好看!:loveliness: 也可不套。

开始插入,注意颜色和位置!双红线有一头焊金插,详图在下一图!

装好一边。

一不小心插快了!:funk: 已经好了!大功告成了!!!:loveliness: 注意两头红黑线的位置,一定不要搞错!

完成图!
(黄色插头是1只电池充电时,替换红色插头插入充电器红色插口。)

连接充电器。

充两只电池的连接方法。

充一只电池的连接方法。

总共开销:4mm*3=9元 平衡插头1.5元,其它0.5元

网友A:
线太乱,搞块万能线路板也不贵!焊上好看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太乱,搞块万能线路板也不贵!焊上好看多了!

.......见了你才知道好

网友:
能不能画个接线图

网友:
动手能力强啊~~~~

网友:
搞一个充电保姆,插几个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