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市面上的哪种平衡充真正的好?

楼主(2008-12-18):
欲购平衡充
要求:
1\截止电压4.18-4.2V
2\能对电池自动修复(如3S电池,能自动修复到3片一样的电压)

请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A:
真正的好都是相对的,航天飞机还牛呢,现在还不是掉下来2架了。

只能说很多人用IMAX-B6,我也用的这个。400块左右一个。当然也有人说它不好,看运气,没准倒霉碰到一个有问题的。

网友:
普遍精度不高

网友:
一般纯独立的精度要优于串充的

网友:
自己DIY的独立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正的好都是相对的,航天飞机还牛呢,现在还不是掉下来2架了。

只能说很多人用IMAX-B6,我也用的这个。400块左右一个。当然也有人说它不好,看运气,没准倒霉碰到一个有问题的。

兄弟你哪买的怎么要400,我买了一个才260块,

网友:
260是不是假货?

网友:
我也想买B6,可是淘宝上边245的和正品图片一模一样,好像和你们说的价格相差太远,不敢下手

网友:
BC6精度在4.18-4.20

网友:
讨论价格就想起以前有个朋友卖西服,300一套没人要,直接标1000就好卖痢很  ,不敢说不同价格的同型号的充没差别,至少差别不象价格那么大,我就用210的,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