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控一般的距离是多少?2.4G的呢?

楼主(2008-12-18):
感觉HL带的控距离太近了,请问枪控距离一般是多少?另外现在2.4的距离是不是受影响啊?地面的障碍物多

网友:
我知道的一般是300-500米左右,2.4G地面好像也是这个距离,地面的话距离其实不用太远,那时候模型基本都是一个小点了

楼主:
谢谢财神了,呵呵,看来是HL的控距离问题吧~~~

网友A:
HL的枪控在RCFANS上买过一个二手的 距离十几米
后来朋友给了接受 距离就远了现在有150米--200米左右
不过玩车远了没用 一般都在100米内玩 距离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