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在想不通的问题,大家帮帮新人了!

楼主(2008-12-18):
实在想不通的问题,大家帮忙了!黑色周一砸机了,修到现在也没有修好!
周一砸后换了主轴横轴平衡杆大桨,然后周2中午又连砸2次,一直修到现在没有修好!

先是尾巴振动,原因找到了,尾桨不平衡!由于没有铝尾管了,就还没有上尾巴,昨天晚上开始调不带尾巴的飞机平衡,但是就是有振动,情况说明如下。

飞机状态:
飞机没有上尾管,所以螺丝锁紧!

没有上大桨,只是上了平衡杆。

不装平衡杆副翼,全速观察主旋翼头,没有振动和虚影!

上了副翼,副翼精确平衡,方法是先掉线测定重心点,从重心点两边加上日子框一半长度锁紧。游标卡尺定位,左右差不超过0.2mm,装好后平衡杆会自动停水平位置。

主旋翼头所有运动部件运动顺滑。

现象:
1 低速没有任何振动,平稳
2 加高转速,会有几率有振动出现。
3 振动描述如下。
        非高频振动,频率很低,1秒2次左右
        幅度不大,电池前端振幅不超过1CM,如果放地上,振动不会导致机体移位
        不是随时出现,偶尔出现
        在最高转速下,运行1-2秒后一般会出现振动
        高转速下,左右前后打舵会出现振动,回舵,十字盘水平,振动不会消失
        如果出现振动,打舵有机会让振动消失
4 排除可能有
        抖跺,仔细观察振动时候的舵机臂,无抖舵现象
        排除限位器和十字盘的问题,换了全新的试,现象同样存在
        排除电机高速振动,电机检查无虚位
        排除主轴弯曲
        排除尾对转齿轮轴弯曲,仔细观察,对转齿轮无晃动

现在再无法了,实在找不到振动原因,各位大哥帮帮新人啊!谢谢了!

网友:
查尾皮带,层传动

还有大齿是不是有轻扫齿

网友:
对,看看大齿是否不圆,下齿盘也要检查是否上下晃动。

楼主:
大概是大齿盘和小齿盘的问题,小齿盘上下晃动!!在等着买小齿盘,到货装上再试

网友:
小齿盘上下晃动应该是单向轴承套(插在下齿盘那个圆管)变形了。换一根看看

网友:
同意5楼的

楼主:
没有存货了,货到了试吧,现在装了尾巴后好点了,只是高速还是高频震动,呵呵,手都是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存货了,货到了试吧,现在装了尾巴后好点了,只是高速还是高频震动,呵呵,手都是麻的

手麻?难道你用手抓着脚架来加速试?这样太危险了,也没这个必要,放在地上看更容易察觉振动,在没有主旋翼下不建议加速试,很容易过流的,建议飞机完成所有组装后再试再调

网友:
我都是手抓脚架试

楼主:
老问题没有解决完全,新问题来了,失控失控,最近5次炸鸡都是失控,现在不敢飞了,在找失控原因。。。

奇怪了,飞的时候才失控,不飞测试遥控,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建议LZ把飞机整个拆解,重新认真仔细的组装一下,同时检查每一个部件的细节,问题会找到的。

网友:
最好重装,问题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