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想买个室内的红外遥控直升机,大家推荐~

楼主(2008-12-18):
微型的那种,红外的就好
大家推荐下~容易控制的

谢谢~

网友:
虽然是玩具,但玩玩也不错,很好玩的。加我QQ,给你看视频。

网友:
有小蚊子 想买的话可以卖给你

网友A:
推荐云雀1号,我买了一个,飞得很稳,很难摔坏,已经摔了20几次,什么问题都没有

网友:
哇塞。那个白色的就是传说中的LAMA散热神器把

网友:
全新的60元,还有50元的,在淘宝上找一下,然后按价格低到高的就可以找到了,不然加我Q我发给你看一下,20726286,我也想买一个回来,当静态的也好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推荐云雀1号,我买了一个,飞得很稳,很难摔坏,已经摔了20几次,什么问题都没有

哈哈。又见散热利器。再次感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