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016不断点头是什么意思?电量不足的时候尤其厉害?

楼主(2008-12-18):
如题

网友A:
他在说 你好你好 我还没睡醒 不准飞我!!!

网友B:
可能是原装控的问题,抖舵,换控吧兄弟

网友C:
升力不足 造成的点头 充满电 试一下~

网友D:
将螺距调小,转速调高就好了!

网友E:
原帖由
NUJUF
于 2008-12-18 12:26 发表
将螺距调小,转速调高就好了!
  正解

网友F:
再加一条:检查横轴胶圈 ,不能太紧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