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电池的负极接头变成蓝色了???求助[图]

楼主(2008-12-18):
电池是JR 原装发射电,今天突然发现变成这样了?请问是怎么回事?电池坏了吗?其他发射电都没正常,就这块出问题了...

网友:
简单的说,长霉了。

网友:
焊接时用了不该用的酸性助焊剂,现在腐蚀了,蓝色的是硫酸铜。

网友:
会有什么影响了......

网友:
接触电阻增加,电流减小,发热增加,发射会出问题

网友:
另外说下,接头如果不是你自己焊的,那么是电池漏液了,液体通过导线内部,渗透到接头处,腐蚀接头了。你仔细查下电池吧

网友:
漏液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漏液了吧。。我记得漏液之后就会腐蚀成这样。

网友:
马上清理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