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 V4怎么改手?

楼主(2008-12-18):
我的YT450是左手油门和方向,右手控制十字盘的前后左右倾斜的。今天买个LAMA  V4,到手后看到油门是右手控制的,能改成和我的450同样的控制模式吗?在哪里改?有改过的介绍一下经验,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拆控,把右手的压片和弹簧换到左手上,然后再调控上的通道反向就行了

网友:
1、拆控,把右手的压片和弹簧换到左手上

2、你可以看到电路板上有两个并排的红色开关,拨动开关即可搭配出4种摇杆模式。

网友:
不是拨红色开关,是拨电池下面的两个大一点的白色开关中的右边一个。
我已经改过两个控了,5分钟搞定。

网友:
不是拨红色开关,是拨电池下面的两个大一点的白色开关中的右边一个。
我已经改过两个控了,5分钟搞定。

 .真是晕倒!昨天找到下面的文章,以为这就是正确答案,所以一下班就拆控去了,也没开电脑看回帖。花了N个小时按他的说明大卸八块后看到你说5分钟就可以搞定。我真想把写下面帖子的人打死!

1,关于换手的拆卸及主装介绍。原始文件下载地址:http://www.twf-sz.com/china/download/manual/left-right.pdf,不过此文件在倒置开关的设置上有错误,具体设置方法见2.

网友(2008-09-18):
  2,换好后,注意倒置开关的调整,从左往右的顺序,右手的设置为:上下上上,左右的设置为:上上下上。原始文件下载地址:http://www.twf-sz.com/china/download/manual/4&6Transmitter.pdf

网友(2008-12-19):
没有那个开关的控就要像上面这么搞了。

网友A:
其实根本不用像图上那么搞,换压片和弹簧后,直接把连接油门和俯仰通道电位器的那3根线用电烙铁焊下然后对调位置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根本不用像图上那么搞,换压片和弹簧后,直接把连接油门和俯仰通道电位器的那3根线用电烙铁焊下然后对调位置就可以了

我的也是这么搞的,很好用

网友:
你现在改好手了么?如果我改好我帮你改`只限北京

楼主:
谢谢各位!
我当天晚上就搞好了,虽然花了N个小时
现在已经飞了七八次了,可以在客厅里兜圈了
现在正在教我爸爸飞,哈哈。他还在蛙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