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给我推荐款精密台钻好吗?

楼主(2008-12-18):
我是新手,请高手给我推荐款精密台钻。我平时用来给铜管和钢管打孔,一般直径不超过6MM,以前买的台钻,没有精密可讲,误差都接近7个丝了,呵呵,还没打呢,就看见钻头虚了。打出来的孔,就配合无法使用,所以请高手推荐款质量高的精密台钻,价格在1500元,左右的,体积不太大的,适合家庭作坊用的就可以。在这里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西湖Z406 ,不超过1500元

网友B:
光有台钻还不行,钻头刃磨也是关键,
以你现在的台钻,可以试试先用中心钻钻定位孔,在换钻头钻

网友C:
钻啥呢,要这么精密,能否说一说

网友D:
打孔有个说法:十个孔九个歪。一个不歪:是秀才

网友E:
小孔心得
1,床稳
2,精修钻头
3,牙刷占机油刷钻头冷却
4,高速
5,边退边钻,带出碎屑
6,根据要求安排工艺,划线钻孔、冲模、钻模、精扩、配钻
7,多钻合用,免换钻头

网友F:
西湖Z406 精密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指点

网友G:
在百安居看到浙江天湖牌的16MM台钻标价5百多了...

网友H:
孔径大跟台钻精度关系不大,主要是和加工工艺有关。钻6mm孔可以先钻一个5mm孔,再钻6mm孔(先刃磨好钻头)就可以保证孔径的公差,精度再高可以用绞刀绞孔。

网友I:
回复 网友J:

网友K: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工厂出的很好用是精密仪表专用钻床,就是价钱比较高估计要3000+

楼主:
各位高手真真不错,热情。我很感谢!我还在寻找中!谢谢大家

网友L:
西湖Z403高速钻 3mm 7000-18000rpm 38kg
西湖Z406高速钻 6mm 1400-5600rpm 38kg
西湖Z406C高速钻 6mm 1400-5600rpm 38kg
西湖Z406B-1高速钻 6mm 2000-12000rpm 38kg
西湖ZWG-4A精密钻 4mm 6000-12000rpm 16kg
西湖ZWG-4B精密钻 4mm 2800-9000rpm 22.5kg
西湖的产品样本里基本就是这么几种了
供楼主参考

网友K:
精度高的钻床皮带是平的不是3角带,用3角带是没高精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