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新手,求老手教做飞机。

楼主(2008-12-18):
本人入模以久,一直在玩直升机。现在想接触一下固定翼,想请老手带带。
问题如下:
1:新手自己做飞机,是用泡木好呢还是KT好?
2:我是东莞的,这些材料那里有的卖?
3:电子设备用什么样的比较好?(最好解释一下,KV,扭力和浆之间的关系。)不知道能不能直接把YT450上的电机和电调?控已经有了FF9。
3:飞机要做多大的,(电池需要用11。1V25C。)。
4:如果对我有什么额外的建议我非常感谢!
5:如果有现成的送的话,非常感谢。当然也可以用东西换。我有一台顶点的1:10大脚。车况不怎么好,但是跑是一点问题没有。还有2升的COSM20%的油都可以换。

网友:
有两点要考虑:一是图纸要求的材料是什么?动力设备是什么?二是各种材料的加工工艺是不一样的,单就这一点,那么你具备的加工条件是材料选择的重要因素

楼主:
楼上的谢谢拉。

我是绝对新手。所以做东西讲究简单,飞机呢也希望是飞起来比较稳的那种。你看该做什么的好

网友:
对啊
要多潜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