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狐#22

楼主(2008-12-18):
#22的金属旋翼头+头罩+450的脚架+火狐的机身+火狐的尾巴

网友:
比较关心的是效果怎么样

网友:
飞飞看,别忘上视频

网友:
有点意思呀!

网友:
楼主很会利用好身边的一切东西!

网友(2009-02-26):
改旋翼头后飞行感觉怎么样?和原来得火狐头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火狐让人诟病的是尾巴。。。而刚好没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旋翼头重些但精度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手头暂时没有合适的零件来改。正在尝试用450的尾波,不过还有很多问题待解决。

网友:
我也正在考虑换22#E的旋头,毕竟耐炸啊,只是暂时没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头暂时没有合适的零件来改。正在尝试用450的尾波,不过还有很多问题待解决。

不知道问题解决的怎么样了

楼主(2009-04-09):
回楼上,改好了450的尾波。不过最近无聊又改回去了。现说说改450尾波的一些情况吧
改450尾波,就得用450尾管,且一段炸机的尾管安火狐的长度截了。火狐装尾管的部分要扩孔,固定螺丝也要改。这部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详述了。
问题是450尾轴齿模数和火狐的不一样,要用火狐皮带就得用火狐尾轴,好在可以通过垫加轴承的办法解决。尾推部分用450的,把火狐的尾轴那部分保留,这部分改得不好是我改回火狐尾波的原因之一。
改好后,尾管粗可以不需要尾撑了。看上去火狐更壮实些。可换用大的数码舵机。尾巴重了,可以用大些的电池也能保持平衡。不过,一直都没飞好,所以也没什么其他优势可谈。。。

网友:
难得啊,楼主做了这么多的尝试, 如果成功了450的配件不但价格便宜,
而且双推精度也提高了不少,

网友C:
其实,可以直接换v2或者山寨250的尾总成的,效果蛮好,我是v1进行测试的,火狐不在手上了,应该也可以改的。卡瓦250尾巴和450一抹一样,就是安装位和火狐的尾管管径要大,他是8.5mm的安装位,需要在尾管缠点东西,我用的是透明胶。

网友:
LS的这个思路不错,

网友D:
搂住说说看,升级旋翼头的同时,还需要配套买什么配件才能装上啊??比如主轴、大齿盘等要同时换掉么??

楼主(2009-05-12):
引用 网友D:
搂住说说看,升级旋翼头的同时,还需要配套买什么配件才能装上啊??比如主轴、大齿盘等要同时换掉么??

请看这里,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96972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可以直接换v2或者山寨250的尾总成的,效果蛮好,我是v1进行测试的,火狐不在手上了,应该也可以改的。卡瓦250尾巴和450一抹一样,就是安装位和火狐的尾管管径要大,他是8.5mm的安装位,需要在尾管缠点东西,我 ...

看着不错,能不能上个图看看?

网友:
不錯~火狐升級又多個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