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入门级别小电直的求助!

楼主(2008-12-18):
小弟不才入门的情况和yxu2008 朋友一样差不多,在网上闲逛的时候发现了各种小直升机,
于是就买了台小的3通道和一台9094回来玩,结果就迷上了!开始上网疯狂找资料,了解了不少。

       因为客观条件,小弟只能在家里飞飞(做轮椅的米办法 。)家附近又米啥大点的空地。
所以一开始就瞄准了体积较小的直机,大的实在没能力放。但是在网上找来找去 就只有华科尔的那几款小直机体积小。
(4#3,4#3B,4G3)还有LAMA的V3 V4。但是LAMA的还是较大,家里位置小哈。

       想请教各位的是有没有大约是20-30厘米左右其他品牌的小直机 适合家居玩的。还有就是华科尔的4#3B 这飞机性能怎么样。
在这里看到很多朋友都喷华科尔的品牌不好,但是又找不到其他适合的。所以一直在犹豫中!希望各位大大帮忙,感谢!

网友:
LAMA V3不算大啊。还挺稳那

华科尔的品牌不错。飞机性能也不赖。好歹也算个大厂啊。放心选购把 没问题的

网友:
看lz情况还是lama比较适合,主要是通过练习可以做到很稳定的飞行,这样慢慢对空间要求不会太严格,一般室内都可以飞,3通的似乎更加像玩具主要。。。。。不建议!

楼主:
那想请教 4#3B这个小家伙会不会很难控制? 毕竟我是新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想请教 4#3B这个小家伙会不会很难控制? 毕竟我是新手

4#3B没飞过单桨机的开始是有点难控的,熟悉了就没事了,
但是这种小飞机的马达很容易挂的,又和新手多练矛盾了

楼主:
我在淘宝上面看一个主马达的价钱就20来快 尾马达也是,这样的价钱是可以接受 我个人

   另外我个人有个看法不知道对不对 飞机小转速就小 炸起来可能没大机器这么容易坏 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另外想问下 买了华科尔的控 能不能和其他飞机的兼容?我看论坛上面说华科尔的东西很多都不兼容的

网友:
我觉得你只要能解决配件问题,华科尔你就可以随便飞了。
我一直不敢买华科尔的飞机就是因为配件这个问题担心。我就没见到过卖华科尔配件的地方。

楼主:
我在淘宝上面看到有不少卖华科尔的配件。难道那些配件不够???
比如这里http://store.taobao.com/shop/xsh ... taxyf27+sXkvP4=.htm
希望高手看看这些配件够不够?

网友:
推荐ESKY 的LAMA 系列.我刚买;了台V4,华科尔的电子设备好象没有ESK的好

楼主:
V4对于我家来说太大了  我主要目的还是室内飞行  不知道有没有其他品牌的小飞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想问下 买了华科尔的控 能不能和其他飞机的兼容?我看论坛上面说华科尔的东西很多都不兼容的

华科尔一般都是2.4G的很难说啊

你要问一下卖家,如果是FUTABA兼容的就没事,

楼主:
如果是这样的话 决定还是买个4#3B的2。4G版本 家里面飞飞

请教各位,淘宝上面的东西买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
蓝箭吧,挺小的,四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这样的话 决定还是买个4#3B的2。4G版本 家里面飞飞

请教各位,淘宝上面的东西买应该没有问题吧。。

找一家不错的店买就好,祝你好运,期待你的飞行报告。

网友A:
lz不能一味强调飞机小呀,单桨的小飞机体积虽然小,但是飞起来话至少要一张床那么大的面积,而且技术还要好才能控制得住,LAMA虽然体积稍微大了一点点,但是只要一张茶几那么大的地方就可以飞行了,LZ再考虑考虑吧

楼主:
蓝箭我也看过 样子实在过不了自己那关。。。

明天去订一台 到货后试飞 有问题再来请教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不能一味强调飞机小呀,单桨的小飞机体积虽然小,但是飞起来话至少要一张床那么大的面积,而且技术还要好才能控制得住,LAMA虽然体积稍微大了一点点,但是只要一张茶几那么大的地方就可以飞行了,LZ再考虑考虑吧

我的意思是飞起来后的空间 毕竟小飞机在同样的空间里面 回旋的余地应该比大飞机好 控制方面的技术 就要练的
(我手上的2台3通道的飞机 现在的情况就是 20厘米的那台飞的挺不错 基本悬停定点降落勉强可以做到 40厘米的就完全没有回旋的余地
经常就是飞起来转2个圈就得炸。。。 但是这个仅仅是3通道的玩具 4通道的我真不知道 因为我都没飞过。。。

网友:
LZ装个realflight G3的模拟器吧,然后把华科尔4#3B的小飞机导入进去,就可以体会到这个型号的小飞机比大飞机还要难控制了,单桨飞机是越大越稳的,
单桨的稳定性跟双桨的又不能比的,
单桨机降落需要比较大的无障碍场地的,回旋的地方对于新手来说绝对要比床要大得多,一般至少要4X4米的场地的。LAMA飞得好的话只需要鞋盒子那么大的地方就够降落了。
以上分析是对室内而言。
不过要一直玩的话单桨是方向,只是如果强调空间有限的话,就只能委屈下了

楼主:
楼上的朋友 你说哪个realflight G3 是不是要买软件再买个控 跟模拟器差不多的东西?
我在网上找到realflight G3。5的破戒版本 不知道能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