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里电冲到几伏最好?

楼主(2008-12-18):
我的电池被冲到12.44伏它就停了,单个4.14伏,请问这样可以用吗?

网友:
没有充满,最少不低于4.17吧。

网友A:
充到有烟的时候,正好!

网友:
4.20V/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到有烟的时候,正好!

正好你一屁股坐在上面!

网友:
把电流调小再充次,4.14V+(充电电流*电池内阻)=4.20V(如果充电器准确的话),调小电流有助于减少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