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教lama改无刷提升动力不够的问题

楼主(2008-12-18):
lama改无刷的调试初期阶段,测试每台
电机
带单桨的拉力有290克,双桨一起转的拉力用FUTABA t6xh的油门和方向单独控制,据测试有576g拉力 。本来还很欣慰的,因为这台lama改无刷是做一个单兵飞行器模型的小制作,lama下面还要挂东西的。
可是当两个电调连上V尾混控后又与
陀螺仪
,接收机连接,确实完成了混控和锁尾功能,但最大拉力大减,才350g左右,跟有刷拉力差不多 ,据我猜想是给转向的差速留一定的空间,不知道对不对。
谁知道原因麻烦说一下,最好还能增大最大拉力,谢谢了!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增加电压!

网友B:
1818无刷外转马达进过测试,装在华科尔53号JJ上都可以,(重400多克左右),但是装小拉码V4上(重250克左右)所反应出来的情况和楼主的情况很相同,我觉得是浆的大小决定了它的拉力,增加转速可能是解决的办法.

楼主:
回复 网友C:
怎么增加电压,用11.1V的电池吗?

网友A:
是啊用11.1V的电池最简单了,当初我就是这么解决的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54862&extra=page%3D1&page=3
还有就是wangjm51兄弟提到了桨,也可以换更大的桨试试
最后还有换齿轮一招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用11.1的能提升多少?齿轮我是没条件换啦,只能换电池。
一般1500mAh的11.1V电池多重?麻烦说一下

网友A:
11.1转速可以提升50%
容量1500mAh的太过分点了吧,130克左右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1818电机用11.1的电池不会烧电调吗?我的是好盈10A电调

网友B:
1818马达能不能用11.1V关键在于电调,电调上不了11.1V,说的全是白说,电调要是能上,1818最大电流12A,只要不大于12A,烧的概率是0
你的4合1支持11.1V吗?这是很重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不用四合一,用的是好盈10A电调,好盈V尾混控,ppm六通接收机和0704B陀螺

网友A:
绝对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1818的电机多大电流,我曾经烧了一个好盈10A,所以还没把握加11.1的会不会烧

网友A:
1818的电机多大电流,这个不能这样说的,看飞机的重量会有变化,最大15A
所以电池不要用太重的,不管你打算挂什么东东,整个不要超300克,否则这种桨也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