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坠的狠

楼主(2008-12-18):
悬得好好的 忽然就歪了 哪位高手知道是怎么回事

舵机?接收?控?

这次损失比较大 下来之后忙收油门 跑过去一看 电机冒烟了 好大的味道 不知电调有没有事

整机惨状

整机惨状

夹座上的孔原来有点滑丝 这次直接被拽了出来

夹座上的孔原来有点滑丝 这次直接被拽了出来

又断成三截!!

又断成三截!!

静态X2

静态X2

玻纤好结实 只受轻伤

玻纤好结实 只受轻伤

电机糊了 不知还有救么

电机糊了 不知还有救么

刚发现铜齿怎么这样了

刚发现铜齿怎么这样了

插头也掉一个

插头也掉一个

网友:
炸的还不是很厉害,同情一下

网友:
同情中,相信你一定不是用的天地飞,如果是天地飞你早就怀疑是失控的原因了,

楼主:
dx6i ar6200 北田 到底谁是凶手

悬停忽然歪掉 这种事已经三次了 ~

网友:
既然电机都烧了,那就找电调的原因吧!

前天我一朋友症状和你一样,飞行中冒烟了,电机烧掉了,都是电调惹的祸

楼主:
不是空中冒烟 是空中忽然歪了 奇怪得很
还有  有的时候电池换一块 上电后明显看到十字盘歪了
这是谁的毛病

网友:
接收机!!控!!

网友A:
LZ和我去年这时候一样了。。是每飞必炸啊。。

(*^__^*)

首先检查电调了。。这个问题能烧掉电机,看来是电调的输出有问题了,LZ找个万用表测下接收的输入电压吧。。。

我有一阵子被好赢40A快搞死了,一直怀疑是FF9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和我去年这时候一样了。。是每飞必炸啊。。

(*^__^*)

首先检查电调了。。这个问题能烧掉电机,看来是电调的输出有问题了,LZ找个万用表测下接收的输入电压吧。。。

我有一阵子被好赢40A快搞死了,一直怀 ...

27 正解 把电子件全拆了一个一个全检查一下

楼主:
电压倒是好测 但里面电子的东西不太懂啊

网友:
一个可能的故障原因分析:

天气太冷,电机工作时内部冷热不均匀,导致漆包线热胀冷缩不均匀而出现电机某相匝间短路,电调负荷加大过热而出现异常。
(当然电机所使用的漆包线质量不好也可能导致低温下出现问题)

在人感觉到电调出现异常之前,由于电调输出的5V电源出现问题(偏低或出现周期性的纹波,该纹波由短路的那相绕组产生),接收机和舵机的反应也出现异常,所以感觉好像是舵机或接收机的异常,其实根在电机的绕组上。

请查电调,如果有损坏,应该只有某一个桥臂的MOS管损坏。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
专业分析员

楼主:
谢各位大师!

网友:
1)飞行中突然倾斜,请注意检查舵机-----可能有舵机扫齿了;多数情况下,炸鸡一定检查舵机,从舵机最小行程到最大行程,看有没有跳舵问题;解决办法:换Hitech 65MG
2)电机冒烟应该是在坠毁时忘了及时收油门,造成电机过载;多数情况下电调也会怪;电机烧了可以重新绕,电调烧了可以请硬件高手换MOS管;
另新手最好用木桨,碳浆和波浆虽然皮实,但如果打到东西损失会更大;

从现象上感觉应该是之前炸鸡造成舵机扫齿,之前我遇到过一次,当时也是在练悬停:起飞推油门刚起来突然向旁边倾斜----周围还有围观的人呢,吓死了

网友:
会不会电机堵转烧了呀,看铜齿都那样了,看样子,大桨夹紧,铜齿与打齿紧

楼主:
舵机都是新换的齿 地面上无跳舵
刚才电池电压12.61的时候侧的接收 各通道 各针脚间电压
1,2之间 4.74 ~ 4.80
2,3之间 -5.03
1,3之间 -0.23 ~ -0.29
又测了电机三相绕组间电阻 都是0.02欧
这样看来好像电机电调都没事
之前电机冒烟可能只是被‘加热’了一下 把漆包线的漆考出烟了 但还不致于伤到线
现在觉得事故的原因好像是:电机的一个插头松了 之前发现了 但没在意 想有时间再焊 松脱的插头可能会造成11楼跳跳虎大哥说的的波纹问题么?
这次坠机那插头直接被炸的拽了出来 想必是不一般的松了
还有 刚才还把斜盘舵机都接上了 试了一下 方向行程正确 工作良好 但没接电机 不敢 这样能说明电调的好坏情况吗

请高手分析
谢!!

网友:
想不民白悬停炸机咋会这么猛

前久我这里的一个朋友悬停炸机也是烂的一塌糊涂,主轴都断了,整机轴承基本全报废,郁闷

网友:
电机尸体我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空中冒烟 是空中忽然歪了 奇怪得很
还有  有的时候电池换一块 上电后明显看到十字盘歪了
这是谁的毛病

从这个现象看,应该仍是舵机扫齿,先确定哪个舵机在加电时不正常(通过斜盘的倾斜),最好拆开看看;从您说的几个现象,坚持认为舵机出现的问题:干扰不会在启动时斜盘出现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