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傻傻的问题

楼主(2008-12-18):
请问下 如果 2S的电池1000豪安的  2个串联 是不是就变成了 4S2P  2000毫安了?

网友A:
2S的电池1000豪安的串联是 2s2p 2000mah 7.4v
2S的电池1000豪安的并联  4s1片 14.8v 1000mah

网友:
是 4s1p 1000毫安

网友B:
需要两串两并 才是 4S2P 2000的

楼主:
我晕  并联电压还高了啊?应该串连电压高 并连电压不变把 2楼搞错了吗还是我认识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2S的电池1000豪安的串联是 2s2p 2000mah 7.4v
2S的电池1000豪安的并联  4s1片 14.8v 1000mah

真服你了!这样还出来教人啊!

网友:
又见lz,我的jj又翘起了

网友:
2楼就串并联错了,其它数据是对的,估计是笔误

网友:
引用 网友B:
需要两串两并 才是 4S2P 2000的

这位同学是正确的,串联只是电压相加,容量是不变的;并联是电压不变,容量相加。

楼主:
我看完所有回帖之后是这样理解的!串联电压相加!电量不变!并联电压不变电量相加!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