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设备失效(失控)的原因及其解决方法浅谈[申精]

楼主(2008-12-18):
广义的失控,就是模型的动作与控制者的意愿不吻合,其中包括两种主要形式:

1,可控失控,即控制系统本身不存在问题,只是由于控制者发出了错误的指令,即我们常说的打错杆。
2,失效失控,即控制系统失效,导致控制者的任何操作均不能有效传达与实施。

以下讨论,仅针对失效失控进行。

失效失控的原因很多,正因此,成为航模届的一大问题。但总的来说,也不外乎两种:全失效与干扰失效。

一,全失效
顾名思义,全失效就是控制系统完全不工作。这个情况比较少见,大部分情况是由于发射机或接收机供电不良导致,特别对于没有控制系统独立供电的电动模型,而由于模型的一些爆发性机动导致电池电压的瞬间降低,使接收机工作失帧或停止,即使这是瞬间的现象,但是在瞬息万变的飞行中,这足以炸机。另外,一些大型模型上的大扭力舵机,其工作电流可以高达数安,而一个模型上一般都有3只或以上的同型号舵机,加上其它电子设备入陀螺仪,其最大工作电流可以超过10安,这也会加重动力系统的负担。

对于这个问题,解决的方法无非是采用高安数的BEC和C值较大的电池。这两个东西一直是个位模友的追求,但是很多时候只是为了提高飞机的性能,其实,更重要的是提高了飞机动力系统的工作裕度,使控制系统有更好的能源保证。

亚拓原装接收电与笔者另选的大C数大容量电池

另外,全失效的原因还有控制系统本身软硬件上的问题,比如遥控死机、接收机损坏和舵机损坏导致的短路。特别是在飞行时,由于发动机/电机产生高频的震动,这会使接收机的一些在地面检查不出来的缺陷暴露出来(如虚焊),产生失控。

对于这种情况,普通模友是没有条件检查出来的,即使有条件,成本也很高。但一些必要的检查还是要有的,如接收机减震是否良好,接收机天线两头是否导通(即天线没有断)。另外就是,尽量选者技术过关的控制系统。

二,干扰失效
顾名思义,干扰失效就是由于控制系统外部有电磁波产生,使接收机不能识别正确的控制信号。由于现在的微电子技术及加密算法的进步,一套完善的控制系统受外界微弱杂波干扰的可能已经大大降低,而同频干扰即使是2.4G,如果是完全同频,也不可避免,所以杜绝同频干扰关键是建立完善的飞场频率登记制度。

更多见的是机体本身有电荷积聚而导致的放电引起的干扰。比如,由于轴承润滑不良,高速旋转时摩擦生电,而这些电荷不能从轴承传走,当电荷积聚到一定程度时,产生微小的放电电弧。或者是一些大功率的用电器(如前文所说的舵机),由于强大的电流脉冲感生的电磁场也会干扰接收机。

针对这个原因,解决方法是使飞机各部件都有良好的接地(电学上的接地不是接触大地),这就是采用碳纤机身的真正好处,因为碳纤是导电的。而现在的模型厂为了耍酷,整天喜欢在金属零件便面电镀,这样就使零件不能导电,实际上是失控的隐患。另外,对于飞机上一些会产生电磁波的器件,应该作好电磁屏蔽,如在舵机表面贴上锡箔,并使锡箔接地。

为了更好的减弱杂波干扰,甚至可以把接收机本身也做屏蔽,但需要注意的是,只能屏蔽接收机本体,不能屏蔽天线。同样,屏蔽后需接地。

笔者做好电磁屏蔽的舵机

新版611两片减震片中的屏蔽板(注意下方已经屏蔽好的舵机)

笔者屏蔽的接收机(注意减振垫上的接地线)

接地线的安装

接地良好(接收机屏蔽与机体个零件导通)

另外一个干扰失效的原因就是信号接收不良。这体现在可控距离缩短。实际上,这种现象很多时候是由于接收机天线有折叠而引起的。由于电磁波的接收,必须要通过天线,在接收机产生谐振,才能完成,而最佳的天线长度,是波长的1/4的整倍数,如72.45Mhz,的最短最佳天线长度是1.035米。

如果把接收机天线折叠或者卷起,就会使天线有效长度缩短,削弱接收机的谐振,进而减弱接收性能。这就是为什么固定翼飞机的说明书上都要求接收机天线要尽量绷紧,而且多余部分不要折叠,而是任由其飘摆。但是对于直升机,由于有大桨和尾桨等大型外露旋转部件,使传统天线布置比较困难,这时,2.4G短天线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

以上是笔者对于遥控设备失效的一些经验,希望对各位模友有用。

楼主:
补充一个最短最佳天线长度计算的方法,其实就是知道频率计算波长的问题。
波长=波速/频率

电磁波波速就是光速,所以:波长=300000000/频率
Mhz是mega hertz,就是“兆赫兹”表示每秒1000000次。

这样,72.45Mhz的波长就是300000000/72450000=4.141米。

而最短最佳天线长度是波长的1/4,即4.141/4=1.035米

网友A:
感觉这样的屏蔽没用,只是起到搭铁线的作用即释放静电。而且释放静电还需安装一个放电刷。真正屏蔽的话应该连导线也屏蔽掉,如舵机线,电机线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样的屏蔽没用,只是启动搭铁些作用即释放静电。而且释放静电还需安装一个放电刷。真正屏蔽的话应该连导线也屏蔽掉,如舵机线,电机线等。

接地是为了释放静电,因为如我前文所说静电电荷累积到一定程度,就会产生放电现象,而在离接收机如此近的地方,即使发生微弱的电弧,都会对接收机产生严重的干扰。

但是屏蔽就不是单纯为了释放静电,而是电磁屏蔽,这个和释放静电是不同的两个概念。

另外,你说对导线屏蔽也是正确的,只是飞机导线中的电流虽然大,但是变化频率与幅度不大,所以产生的电磁场并不强,如果要对全机导线屏蔽,不但工作量大,而且增加的重量得不偿失。

但是,对于汽油机点火线这些特殊的以脉冲方式工作的导线是一定要屏蔽的。

楼主:
电磁屏蔽(摘自百度百科)

电磁屏蔽
  electromagnetic shielding
  防止或者减少电磁波侵入空间某些部位的措施。通常的办法是用金属网或者金属壳将产生电磁波的区域与需防止侵入的区域隔开。例如某些仪器或仪表常安装在金属箱中,又如高电压实验室的墙壁内及室顶中常埋设有金属的屏蔽网,以防止或减少它所受到的干扰及它对其余区域的干扰。

  电磁屏蔽是抑制干扰,增强设备的可靠性及提高产品质量的有效手段。合理地使用电磁屏蔽,可以抑制外来高频电磁波的干扰,也可以避免作为干扰源去影响其他设备。如在收音机中,用空芯铝壳罩在线圈外面,使它不受外界时变场的干扰从而避免杂音。音频馈线用屏蔽线也是这个道理。示波管用铁皮包着,也是为了使杂散电磁场不影响电子射线的扫描。在金属屏蔽壳内部的元件或设备所产生的高频电磁波也透不出金属壳而不致影响外部设备。

网友B:
接收机屏蔽效果 应该要明显点。 至于舵机屏蔽,个人感觉必要不大。 舵机供电是来自于接收机的。 这样光屏蔽舵机外壳我看作用不大。 当然在接收机上加外接电容滤波的办法应该有些改善。

网友C:
问题是干扰源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收机屏蔽效果 应该要明显点。 至于舵机屏蔽,个人感觉必要不大。 舵机供电是来自于接收机的。 这样光屏蔽舵机外壳我看作用不大。 当然在接收机上加外接电容滤波的办法应该有些改善。

舵机的电磁波辐射主要来自其驱动电机,由于电机(无论有刷无刷)的转子转一定角度都要换相(要么通过电刷,要么通过电调),而每次换相就意味着电流大小和方向的改变。而电流只要不是恒流,就会产生杂波。

屏蔽舵机,就是把舵机电机产生的电磁波“关”在舵机内部,使其对接收机影响降到最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是干扰源在哪里?

干扰源到处都有,电台、手机、宇宙背景辐射甚至人的大脑都能产生电磁波,问题就是你的接收机抗干扰能力如何了。

打个比方,细菌到处都有,为什么有的人得病,有的人健康?

我现在介绍的抗干扰方法,就可以理解为人体保健。

网友:
好帖顶一个 明天就照着改一下

网友D:
告诉大家一个好东西,锡箔胶带. 又轻又好用.  但是别问我在哪里买得到,因为我也不知道   我有一卷是家里面装太阳能热水器用来缠水管剩下来的

网友E:
锡箔胶带在电子市场有的卖

楼主:
引用 网友E:
锡箔胶带在电子市场有的卖

引用 网友D:
告诉大家一个好东西,锡箔胶带. 又轻又好用.  但是别问我在哪里买得到,因为我也不知道   我有一卷是家里面装太阳能热水器用来缠水管剩下来的

普通五金店就有,15元一大卷。

网友F(2012-07-16):
真正精华技术贴!令我豁然开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