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当了,帮忙啊

楼主(2008-12-18):
上一个月入魔买了一套"赛纳斯:745的.是一个有刷
电机
套的.还没飞几次呢.电调就烧掉了.赶紧买一套无刷的.东西还没收到,打听一下,那个电调还需要接受器.我就郁闷了,我的飞机上面没有接受器啊.一问才知道,我的控是较早的控,电调和接受器是合在一起的.得再买一套控,不然不好配接受器.还没飞起来呢,就直接用了600多元了,心痛啊.现在只想买一个能和这个控兼容的接受器,有没有啊.我的控是FM27MHz的.谁来帮帮我啊.新人等救命啊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e7994ce635b5f.jhtml

网友A:
我觉得严格来说这不能说是上当……
期待楼主早日解决问题。

网友B:
这是新手很容易遇到的问题
我自己感觉,这是厂家压低价钱,但又不想减少利润的方法。
最终新手容易受到伤害。
FM27MH我怎么都是怀疑是调幅27mh的,不是调频的。这样的成本比较低。
对模型有一点了解的,或者有老鸟带的模友一般不会买这样的rtf套机。
祝愿楼主找到配件。
但是买一套专业一点的设备,配上无刷才是正道。

网友C:
兄弟,你是打算一直玩下去,还是只想玩玩这架塞斯纳而已?如果是前者,建议你还是扔了原装控,换一个至少4VF的模型控

网友D:
再花200多元买套天6A吧!~

网友E:
那个好像是接收机、电调、舵机做在一个电路板上的吧?
我也有这么个,把它拆了才看清楚结构。理论上坏了是可以修理,但应该比较麻烦。得还是直接换新的完事。那个破飞机也送垃圾箱了,感觉就没啥可留下来用的。

楼主:
是啊,还没怎么玩呢.就这样子呢.让我这个新手有些伤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