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家给个建议

楼主(2008-12-18):
各位大侠晚上好   我的西玛特C2感觉有点小  想换一个大点的车床  5-6千的  要求125以上的卡盘 纵向横向自动走刀 双山导轨 无级调速 700瓦电机以上的  请大家给个建议  另外1年半的西玛特C2能卖多少钱  自己用的  很精心  严重感谢

网友:
无级调速的很少见到纵向横向自动走刀

网友:
不是无级调速,齿轮变速的

网友:
无级调速低速无力多是家庭小床用 纵向横向自动走刀 稍大点床一般才有 矛盾的问题,还是放弃无级调速这个要求吧

网友:
无极简单啊,买个变频器买个变频电机装上就好了。
纵向横向自动走刀简单啊,买两根滚珠丝杠和伺服电机换上就好了。
双山导轨简单啊,好些床子好像都是双山的,不过好像有一个山就是摆设。

网友:
能满足你要求的在小床里也就CJM250了,不过变速是齿轮的。

网友A:
另一个山好像就是给尾座用了。cjm25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一个山好像就是给尾座用了。cjm250

除了给尾座用还给大拖板平衡,提高精度和强度。

网友:
对应的另一个山的大拖板上没有刮屑的毛刷啊,好像掉上的屑大拖板也碰不到的

楼主:
感谢各位  准备进cjm250

网友:
华飞的d 2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