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胶线可用其它替代品吗?

楼主(2008-12-19):
新手搞不清硅胶线和普通电线有什么区别,我看硅胶线电芯是银色的,不知道是什么材料,是否可用电芯是铜丝的电线代替呢?

网友A:
新手搞不清硅胶线和普通电线有什么区别
区别在于:
1、外皮绝缘层不同,硅胶线更耐高温、不易老化、导线更柔软。
2、硅胶线里的导电材料被加工得更细,所以,外径相同时,导体的截面更大些。

我看硅胶线电芯是银色的,不知道是什么材料,
银色是因为镀了锌或镍的缘故,导体的主要成分还是铜,但不同厂家生产用的铜的纯度会有区别!好的厂家用5N或更高标号的(俗称无氧铜)加镀银,其铜材的纯度为99.999%或以上。
注:有几个N就表示有几个9,例如:4N=99.99%、6N=99.9999%,依次类推。

是否可用电芯是铜丝的电线代替呢?
为什么不可以呢?只要导线是合格品、导线的截面积不小于(建议选大一号的导线,这样还有利于大电流时,减小导线的损耗)原硅胶线就可以替代。
你不妨去音响店转转,那里用于连接音箱的线都比较粗壮,而且比较柔软。

楼主:
感谢LS的兄弟,解说的很详细,通俗易懂!

再次感谢!

网友:
硅胶线给我感觉耐高温,,不会像普通电线那样焊接的时候会化掉变形,,当然长时间高温还是不可以的...

再有就是特别软,,尤其在天冷的时候,不会象普通电线那样发硬...

比普通线结实一些....

网友B:
硅胶线在大电流电线高热时不会熔化短路,用普通线当然可以但在高热时有时会危险,感觉最好用粗花线代替,高温时比较安全。

网友:
音箱线~~~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网友:
我一般都用音响线

网友:
如果只是20A以内的电流,一般好一些的电线也可以承受,但是恐怕没有硅胶线那种硬度了。。。。说硅胶线耐高温。。。。是真的。。。受热后不会化掉。。不过要真的是始终发热。。。那就是线号选细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硅胶线在大电流电线高热时不会熔化短路,用普通线当然可以但在高热时有时会危险,感觉最好用粗花线代替,高温时比较安全。

       粗花线?是不是俗称布花线的那种?
       如果是的话,那这种线的绝缘外皮是橡胶的,温度的能耐受能力是比一般的塑料强。但是,请想一下该线的生产过程后,你就会觉得选择这样的线材有些不妥!理由:

1、你在剥线头的时候是不是发现里面的铜丝的表面是黑黑的,而不是紫铜应有的紫红色?那是因为表面有硫化铜的原因!

2、若要焊接的话是不是觉得不容易上锡?要用很多的助焊剂后才能焊接?那是因为表面有硫化铜的原因!

3、相对于硅胶线和音响线是不是要硬一些?那是因为表面有硫化铜的原因!

……

       其他原因我就不一一列举了!形成硫化铜的原因是:橡胶必须经过高温和硫化后才能固化成型,这就会使得铜丝表面有了一层硫化铜!因为,硫化铜不能导电。所以,同样截面的导线,橡胶线(花线)的电阻会比其他的导线要高。
这就是不要选择它的原因!

网友:
导线还有一种叫“高温线”的!
有的地方叫“航空线”,是否是飞机上用的不详。超级耐高温!外皮用打火机(用防风打火机烧我没试过)烧都不会融化,其外皮的材料是聚四氟乙烯(俗称塑料王)。里面的铜丝很细密(根数多),而且是镀银的。若能使用这样的导线则更好!

网友:
其实有种线是很好用的,就是电饭锅用的花皮电源线, 里边的线不但粗而且是很耐高温的

网友:
航空线我单位有的是.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粗花线?是不是俗称布花线的那种?
       如果是的话,那这种线的绝缘外皮是橡胶的,温度的能耐受能力是比一般的塑料强。但是,请想一下该线的生产过程后,你就会觉得选择这样的线材有些不妥!理由:

...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手搞不清硅胶线和普通电线有什么区别
区别在于:
1、外皮绝缘层不同,硅胶线更耐高温、不易老化、导线更柔软。
2、硅胶线里的导电材料被加工得更细,所以,外径相同时,导体的截面更大些。

我看硅胶线电芯是 ...

 说的真好,我正在想怎么用硅胶线来引电机呢,现在不用在网上买线了,去音响店

网友:
还有溥皮的耐高温线可用,只是要比硅胶线稍硬一点

网友:
LFQC
励害啊,搞电子的吧,高人

网友C:
音响线好吗?不是有阻抗吗?而且外皮太粗了
听说有中聚斯氟的线,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名字,反正是这个发音,也是铜度银 皮很薄,听电子市场的人说皮比硅胶还结实,更耐高温,比硅胶线好买 但是缺点是硬  但是人家说不会断

网友:
引用 网友C:
音响线好吗?不是有阻抗吗?而且外皮太粗了
听说有中聚斯氟的线,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名字,反正是这个发音,也是铜度银 皮很薄,听电子市场的人说皮比硅胶还结实,更耐高温,比硅胶线好买 但是缺点是硬  但是人家说不会 ...

聚四氟(乙烯)  不粘锅的内皮, 自然耐高温

网友(2009-03-29):
引用 网友C:
音响线好吗?不是有阻抗吗?而且外皮太粗了
听说有中聚斯氟的线,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名字,反正是这个发音,也是铜度银 皮很薄,听电子市场的人说皮比硅胶还结实,更耐高温,比硅胶线好买 但是缺点是硬  但是人家说不会 ...

就是特富龙线,确实很好。一般用在发烧级音响上。要用粗的,效果很好,就是硬了点。

网友:
我都不知道用的什么线

街上买的看起来很不错

网友:
硅胶线也不贵啊

音响线确实也不错,但最好还是用硅胶线,楼主如果是要电调上的硅胶线,我手上还有几条,您出运费我送几条给你

网友:
个人认为~~~硅胶线比较难上锡~!

网友:
硅胶线上锡非常方便

网友:
硅胶线本来就是上了锡的。

网友:
硅胶线使用很方便啊,就是买起来麻烦,只能一下多买点,省的以后经常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