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 V3改无刷后尾巴左右晃动的问题

楼主(2008-12-19):
我把lama改无刷了,采取了使用转换器的方法,用的是C10 无刷
电机
(2900KV),上了11.1V的
电池
,飞机能飞起来,就是尾巴不停的左右抖动,感度我也调了,调到头了还是会抖动。有什么办法能解决么?谢谢啦~~
另外,用lama的4合1 可以对无刷电调进行设置么?电调最低电压默认的是3S电池,现在上lama原来7.4V的电池电机不转了

网友A:
找找LAMA王

网友B:
建议用独立陀螺,无刷下原配四合一不适合要求了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这个问题和无刷电调有关系么?因为我看大家改无刷的时候用的都是10A的电调,我用了两个5A的,不知道和这个有没有关系啊?

网友C:
楼主改的无刷V3不知道用的什么接收机,是4合1吗?要是4合1,你上11.1V电它是"水土不服"的,尾巴左右摆不奇怪了,从你说的情况看,你用的无刷马达KV值小了,要用3000以上的比较合适,电调和无刷马达最大电流有关系,要看你的马达最大电流是多大,超载会烧电调,和摆尾没关系

楼主:
是的,我是用lama的四合一,上11.1V也是么办法的,电调最低电压保护被默认人3S的电池,我上7.4V的电池,电机不会动,然后我用lama四合一,按电调的说明书(控油门开到最大,然后接四合一电池),想对电调进行调整,总是无法进入说明书上的那个调整过程,是不是不能用lama四合一调啊?要用独立的接收机才行啊?

网友C:
把电调拆下来,用普通的4通或6通接收机设置好盈10A电调,设置好了再用,我改的你可以去看看视频,超级稳定

楼主:
嘿嘿,谢谢,明天再调,希望能够成功,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