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2610的程式混控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8-12-19):
如题,另问:设备可以设定
滑翔机
功能么?如V尾混控与空气刹车之类?具体怎么设定?

网友A:
可以阿,空气刹车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应该是襟翼吧?
这些都在系统模式菜单下设定
按左边的下+enter 开电源

网友B:
程式混空是港台的蹩脚翻译
programmable mixing就是可编程混控,按照用户的要求通过一个或几个通道的输入去影响另一个或数个通道的输出。
空气刹车,air brake就是襟翼同时升起对空气产生足够阻力起到刹车作用的意思

楼主:
这么说就是可以自行设定混控,就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设定各通道间的混控关系是么?

网友B:
对
当然肯定是有一定限制的

楼主:
具体能说清楚些么?对于jr 2610具体有哪些限制呢?本人一介菜鸟,又没人带,辛苦阿

网友B:
这个要看2610的说明书了
你不妨把打算设置的功能具体说出来,大家好帮你。泛泛而谈可以写一本书但不见得能解决具体问题。

楼主:
就是我贴子所说的滑翔机模式的设定。2610说明书全是关于直升机设定的,固定翼的设定少之又少,看的我一头雾水

网友B:
滑翔机用的flaperon模式和v尾用的模式,在系统菜单里可以直接选择,具体介绍在说明书第5c章节(第20页,21页)

楼主:
嗯,原来如此,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