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36#像蛤蟆似的

楼主(2008-12-19):
买来没多久的华科尔36#,飞到一米高的时候,有的时候就会突然掉下来,跟个蛤蟆似的,刚打了一个浆,
刚开始以为是电池电量不行呢,新买了一块更好的,还是那样,头大了
有哪位大哥可以帮忙告诉我一下,这是什么问题啊,故障究竟是哪儿的呢(比如,控?接收?还是舵机啊,多谢多谢了

网友:
华科尔垃圾就这样

网友:
我的华科尔60#2.4也一样

一飞就砸,二飞又砸,现在连换无刷的心都没有了,让他一边凉快。

网友:
别老怪机器,飞直机没那么容易的,得下苦工的,看看老贴吧,有人用60#倒飞呢,我有个37#真的很稳。

楼主:
机子调好倒是挺稳定,就是突然间升降舵机好象就下来了,飞机也就猛的一下掉下来

网友A:
应该是你的油门与螺距配合的设置问题吧,36#已经是一款经典机啦,没什么大问题了,新手要做的就是先要搞懂遥控器的设置,说实话华科尔6通,7通控功能有点复杂,你得先搞定那几个前面板的旋钮和后面一排功能开关的配合关系,学会调试什么螺距呀,灵敏度呀之类的,先看好了说明书吧。

网友:
 俺对36也很有感情啊

网友:
最初我也买了一堆华科尔的东西,(只知道华科尔)都不好飞,有时又失控,我想可能是自己手艺不行或还没搞惶,后来用了其它设备情况大为好转,所有华xx的东西在家全部睡觉或送人,一样都不敢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你的油门与螺距配合的设置问题吧,36#已经是一款经典机啦,没什么大问题了,新手要做的就是先要搞懂遥控器的设置,说实话华科尔6通,7通控功能有点复杂,你得先搞定那几个前面板的旋钮和后面一排功能开关的配合 ...

华XX的36号好像抱怨质量问题的最多,有人说买36#像抽奖。也许60#好一些。

我个人的感觉,华的东西总体上来说都很烂。如果要烂中挑烂的话,华的电子设备可能是最烂的(至少前两年的产品是这样的)。我的60#,时不时舵机会抽搐一下,幅度很大,像人痉挛一样。在大桨高速旋转的时候这一点实在是很可怕。这个估计是PPM设备的抗干扰做得太差。

有模友坚持飞华XX,建议把电子部分全部换掉……话说回来,华的空机其实也没有什么价值,特别是当飞越的450只卖450元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