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大白兔牌 3S1P 11.1V 2200mAh 20C锂电

楼主(2008-12-19):
各位好,請問大白兔牌 3S1P 11.1V 2200mAh 20C锂电能否用來做90級油直啟動器電源?電瓶太重了,謝謝大家賜教

网友A:
不知道。
20C 2200 最大电流:44A
电压11.1V 最大功率:44*11.1=488.4瓦
如果你的90级的启动功率大于 488.4*80%(效率)=390瓦。
或者说一个390瓦的电机还不能启动90级油机的话,那么这个电池就不能用。

网友B:
应该可以,上次我测了下启动棒空载电流也只有零点几安,使用中没有测,但感觉到他有减速机构,应该不会需要很大电流。10A以内。

网友C:
回复 网友D:
这么算好像有点儿问题吧?这个是平均功率,可是放电的时候压降的很厉害,W数应该没这么大吧?

网友E:
50机的可以90要试下

楼主:
謝謝樓上各位賜教

网友F:
再晕一次,电池还以功率来计算!!!!!!!!!!!!

网友G:
当然要看总功率呀

网友H:
启动器只要不堵转,启动90的也没问题。而且450飞不了的电池给启动器用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