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JR2720关于滑翔机的设定

楼主(2008-12-19):
求助 JR 2720怎样进行
滑翔机
的设定?

网友A(2009-01-20):
JR控的型号的含义,例:JR2710的2是两种模式:固定翼和直升机;7是七通道;20是可储存20架飞机的设置。
所以JR2710应该没有特别的滑翔机设置,一般是尽量利用固定翼的各种基本设置和混控联动。
要有滑翔至少要3810以上的,9X和10X当然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