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N启动杆那里响的原因?

楼主(2008-12-19):
600N启动杆和大齿盘接触的地方会哗拉哗拉响!我把启动杆那里拆开看了!好象没什么问题!滴了点润滑油在轴承上面!开始装上去没拧两边的螺丝,旋转大浆,没什么声音!但是把两边的螺丝收紧,就开始响了!但是有时候也会不响!声音很细腻!请高手指教!

网友A:
轴承坏掉!
那颗大轴承有问题了!用手转动轴承如果发现有涩的感觉就是轴承坏掉了!

楼主:
是启动杆里面最大的哪个吗!

网友:
好象上面说的 问提
多注意检查下 顺便也看看 侧板有没有碰到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