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买过ESKY的海豚壳子,有几个问题

楼主(2008-12-19):
1,这个壳子大概多大,能放得下无刷lama的一大堆东西不?
2,壳子什么材质的?是像lamaV4那种软软的吗?结实不结实?
3,壳子是一体成型的还是lamaV4那种两半拼的还不结实的那种?
4,机架和底盘是不是可以用lamav4的,轮式起落架插在lamaV4的电池架上是否合适?
最好照几张清晰的局部照片看看,谢谢

网友A:
呵呵,我的V4改无刷很成功,飞的超级稳定,买了海豚的壳子,明天到货,我来告诉你
1:V4和海豚的壳子装无刷没有问题,V3不太好搞,位置太小,装不下
2:壳子的材料和V4差不多,不耐炸
3:我还没拿到壳子,不知道是不是一体的
4:机架和V4的一样,电池架不一样,我有计划把V4的耐炸雪橇改到海豚上,要货到了才知道能不能改.
我的小拉码改无刷后是可以"变脸"的.可以装V4原装壳子,可以装海豚壳子,还可以装我自己改装的后面是铝尾管的(超级耐炸),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可以装我自己改装的后面是铝尾管的(超级耐炸),呵呵
后面铝尾管怎么改装?我也想改

网友:
呵呵,很好改的,我用的是炸坏的22E的尾管,在V4的机架和电池架之间做一个玻钎的板子,尾管想办法固定上去就OK了:

网友:
照片

改装V4尾巴

改装V4尾巴

网友:
海豚壳不耐炸 内部空间很小 很软  是一体的~

网友:
ESKY 的壳都不怎么样...小时候生日蛋糕外壳那种脆塑料...炸机必烂
不厚道的厂家...只想卖出更多....价格虚高,难怪航模没有卡拉OK普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