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非耐的机子怎么样啊!

楼主(2008-12-19):
说说非耐的机子怎么样啊!个人感觉好象不太好飞!就是配件的价格超便宜!

网友A:
我的是Starter,随机赠送的电池非常不错,飞机也还对得起它的价格。更好的没飞过。

网友B:
我的也是STAETER 很不错的啊 给你看看飞机的飞行视频吧 我自己飞的 设备也不是高级的 但是能很稳~
http://www.56.com/u74/v_MzkwMDU2MjM.html

网友C:
直机要细心调整的。

楼主:
悬听好象没什么问题!关键是动起来来的时候,有点不好控制!没YT的好飞!不过对的起他的价格!

网友D:
不知道金属件精度和硬度怎么样

网友E:
金属件的精度不错。硬度一般。肯定不如YT的。不过也划算啊。就算全部炸烂换新。好几个件才值YT一个的钱。划算。我飞STARTER的。

网友F:
那飞跃的机子呢 不知道和非乃比哪个性价比更高些啊

网友G:
非耐的闪客500就是垃圾机,我败了一台,现在没炸过都变了半台亚拓500机子。

网友H:
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的.

网友I:
小毛病不少,大毛病暂时没有,调好了很好飞,同样的电子设备下不会比YT难飞多少。个人感觉小毛病主要集中在打孔上面。例如打孔大小不一致,位置有偏移等等,甚至上次买两个EDI的推力轴承座发现有一个的一侧两个孔是有,但根本没有打螺纹,开始没发现,使劲拧,结果螺丝断里面了,给换了一个。总之需要要改进的地方很多,但服务非常好,值得支持。挑剔的还是选择YT算了,不太挑剔的,会调机的,用非耐能飞的很好。

网友J:
我也有架
细部做的不好
调好后还是很稳的

网友K:
大家记住 1分钱 1分货 这个道理 就可以了

网友:
很好的!不用怎么调。装个401 用6EX飞都超爽。性能可以!!!

网友L:
好想好想买一个,现在没有米啊,

网友G:
如果说菲耐闪客500好的,我现在怀疑是卖家 根本上没办法调,买台新机换了半台是亚拓厂的配件,那还买他干什么?旋头精度差,无论多高手的人都不可能调好的。连尾翼都会有双桨的机,怎样让人家去调?

网友M:
回复 网友N:
这么夸张啊。。

网友O:
我感觉非耐平衡盘精度强于固朗,但肯定比YT差。 尾旋翼比固朗的差。我的策略是,买一架非耐,然后把尾翼换成固朗的金属尾翼,反正也不容易坏。剩下的就用非耐,毕竟配件便宜,精度也不错。集合固朗 非耐 两家 便宜电直的优点组件,出来一个混血飞机。

网友:
据专业人士讲的 他的飞机是ALING的模具出来的,正飞的时候真的不用怎么调就OK 我有450及500的 飞的还可以 450配401 6EX 尾巴转圈可以直飞上去 机动性都不比ALING差《注明:我不是在给他们做广告,自己是真的有。》
价格也不贵,值得LZ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