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上个 sjm 180 不知道怎么样!各位老鸟指点下!!

楼主(2008-12-19):
先谢谢了!!!

网友A:
纵向比较(对比450级别)的话:

小机对设备的要求反而会高一点,心里要有个数

还有就是小机感觉地面效应会比大机明显一些,起降要很干脆,所以青蛙跳的心理压力会大一些

横向比较的话:

180比EP200重,同时大桨螺距也大,做动作时提前量要比EP200要大一些,这个也要有个数。

当然个人感觉悬停180更稳一些。

耐炸程度个人比较觉得180耐炸。

维修方面180的零件尺寸大,维修起来方便很多——维修180和维修325差不多,维修EP200和维修闹钟差不多。(引用有关模友的玩笑话 )

噪音180大很多,室内飞行也要有点思想准备,室内飞行事后耳朵还在嗡嗡响。

耗电方面180当然会比较大

网友:
我新手,飞180还在悬停和直线航线阶段,我觉得目前我的水平在家里飞还有些危险,但是以后肯定是可以作为室内机使用的。
相比450来说稍微灵活,但是并不难控制,噪音方面比我预想的要小,室内飞行还算可以接受。
不过还是要先飞450再来飞180会比较好些。我是这么觉得。
配件方面,建议楼主如果入手180多上几副大桨和尾桨。飞机很好玩,没有450给新手那么吓人的感觉,但是从整体感觉上不像室内机型更像450这样的感觉。就是说劲很足,有一定危险,虽然它很小很好玩。

楼主:
还有其他注意的不?

网友B:
建議等SJM215上市......
昨天在強風中試飛過.....215的穩定性及動力都明顯提升太多了!!!
而且用2S電池就可以飛的很爽了喔~~經濟,耐摔,穩定,動力又夠暴~~~

楼主:
知道价格能不能接受啊!!!!5555555555

网友:
马上要出215了,楼主不必急于一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議等SJM215上市......
昨天在強風中試飛過.....215的穩定性及動力都明顯提升太多了!!!
而且用2S電池就可以飛的很爽了喔~~經濟,耐摔,穩定,動力又夠暴~~~

同意李兄的看法。飞一下就有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纵向比较(对比450级别)的话:

小机对设备的要求反而会高一点,心里要有个数

还有就是小机感觉地面效应会比大机明显一些,起降要很干脆,所以青蛙跳的心理压力会大一些

横向比较的话:

180比EP200重 ...

版主说的实在,室内确实不适合飞180,噪音太大,还是等215把,噪音应该会大幅度下降

网友:
我喜欢这个帖子。所有的回复都很中肯,客观,实事求是。没有枪手,没有口水,只有真实!

网友:
现在有180的可以加钱换215。我很犹豫!!!

网友C:
设备的装法,还是难以接受。

网友:
我是菜鸟,180飞着挺好,这次就不换215了。我在家里飞悬停,噪音并不大,可能是我转速较低,螺距较大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设备的装法,还是难以接受。

这个意见估计是针对215的吧?

实际上那个地方前有机身,后有尾管。上有旋翼头下有脚架和垂尾,侧有大桨或副翼,炸机时接收机和陀螺仪直接亲吻大地的机会基本没有,以往把接收机装在最前面直接亲吻大地也没试过损伤(电池比它长替它挡了),见过其他450和我之前的500上陀螺仪炸坏几乎都是炸机时被大桨劈坏的。

楼主:
215?

现在犹豫的是 215的配件价格会不会太高!还是和 180的一样!由于中.....................
同时个感谢大家的认真回复!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