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新手弱弱的问个问题

楼主(2008-12-19):
新手有疑问,无动力
滑翔机
的
电池
是直接接在接收机的3通道上吗?接收机上每个通道有三个触电,是哪两根线通电。那位前辈给解释一下,谢了

网友A:
找个空闲的通道插进去就可以了 中间那个是正极 靠外侧的是负极
ESKY和天地飞的是这样的。
如果负极插得没用,那么换到内侧来插试试。
这个用电标准是5V的,可以用4个普通1.5V电池或者5个镍镉电池
两个锂电池电压有点高,可以用变压电路。